在STEP7查看840D的PLC程序

楼主(2014-03-06):
各位大侠:请教如何用STEP7软件打开西门子NC的840D的程序,我在电脑上打开过。后来电脑系统重装了,再打开那个程序,只有硬件组态(看不到CPU型号),也看不到程序块。请问如何才能正常打开程序,谢谢

网友A:
  可能是 硬件 没有更新,也就是没有找你的 840 D 的 CPU 型号吧

网友B:
这个需要你再安装一个与你840D nck版本一致的toolbox才能打开用户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