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导线截面的一般原则

楼主(2014-03-06):
    电气线路能否安全运行,与导线截面的选择是否正确有着密切的关系。通常,当负荷电流通过导线时,由于导线具有电阻,导线发热,温度升高。当裸导线的发热温度过高时,导线接头处的氧化加剧,接触电阻增大;如果发热温度进一步升高,可能发生断线事故。当绝缘导线(包括电缆)的温度过高时,绝缘老化和损坏,甚至引起火灾。因此,选择导线截面,首先应满足发热条件这一要求,即导线通过的电流,不得超过其允许的最大安全电流。

    其次,为保证导线具有必要的机械强度,要求导线的截面不得太小,因为导线截面越小,其机械强度越低,所以,规程对不同等级的线路和不同材料的导线,分别规定了最小允许截面。

    此外,选择导线截面,还应考虑线路上的电压降和电能损耗。

    根据实践经验,低压动力线路的负荷电流较大,一般先按发热条件来选择导线截面,然后验算其机械强度和电压降。低压照明线路对电压的要求较高,所以先按允许电压降来选择导线截面,然后验算其发热条件和机械强度。高压线路的电流一般都较小,且厂矿企业的高压配电线路也不长,在发热和电压降方面易于满足要求,所以高压线路一般先按经济电流密度来选择导线截面,然后验算其机械强度。

    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零线的允许截流量不应小于线路中的最大单相负荷电流和三相最大不平衡电流,并且还应满足接零保护的要求。

    在单相线路中,由于零线和相线都通过相同的电流,因此零线截面应与相线截面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