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电流模拟量控制变频器

楼主(2014-03-06):
用富士温控器PXR7控制台达通用变频器,可以运转,但就是变频器的频率不随电流的大小平滑变化,最大12mA时50HZ,最小3mA时33.3HZ,频率不能随着温度的变化来平滑的变化!求助???

网友A:
请问温控器输出给变频器的是什么信号?是4-20MA么?可以进行PID设定 根据自己时间情况

网友B:
两点:1、温控器输出是否线性?

          2、变频器的最大最小频率是否设置正确比如最小输入4ma--0hz,20ma-50hz.

网友C:
12mA对应50Hz;3mA对应33.3Hz,这说明变频器设定的最大最小值没对应上

网友D:
用温控器电流模拟量作为反馈信号,然后,变频器用用PID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