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拖实验负载伺服制动电阻发热程度为什么和转速有关?

楼主(2014-03-07):
想请教个问题,

   做对拖实验,被侧伺服和负载伺服分别通380V电,两台电机功率都为15KW,负载伺服工作在转矩模式下,给被侧伺服增加负载。

   在测试时,被测电机转动100r时,逐渐增加转矩,负载伺服制动电阻不发热;

             被测电机转动500r时,逐渐增加转矩,负载伺服制动电阻发热;

             被测电机转动1500r时,逐渐增加转矩,负载伺服制动电阻很快就冒烟了。

   为什么负载伺服制动电阻是否发热、发热的程度和转速有关呢?具体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电机转的越快,电压越高,然后制动时的制动电流就越大,所以电流的平方*R--就越大,发热就越大!

楼主:
但是伺服一般是在直流母线电压700V开始泄放的,它的电压不能随着转速持续升高啊?电压一高制动电阻就开始工作了啊?也就是说直流母线电压基本维持在700V左右了,而且伺服并没有报过压警告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伺服一般是在直流母线电压700V开始泄放的,它的电...

 电压就是随着转速升高的。理论上还和你的参数有关系,总电压是你的负载绕组的平均电压和负载电机的反电动势的和。至于没有报警就看你这个和到没到你的警告线了,你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将负载电机的增益调高,这样实际就是间接的提高你的负载平均电压,当被测电机转速高的时候整个电压就会提高了。不过这个实验危险,泄放不够的时候可能会烧坏负载电机!!!慎试!!!

网友C:
伺服电机刹车时处于发电机状态,发出的电能由转动惯量的动能转化而来。

动能W1=1/2*J*ω*ω。J:转动惯量,ω电机转速;

电能W2=1/2*C*U*U。C:直流电源电解电容,U母线电压;

制动电阻消耗的能量W3=U*U/R。R:刹车电阻。

W1转化成W2,W2一部分转化成W3(刹车电压阈值控制),这样就可以解释楼主的疑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