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机现象

楼主(2014-03-07):
我是用的西门子V20的变频器,面板控制,以前好好的,现在听现场操作的人说每过六七天就会停机,而且绿色的灯也会闪烁,操作人员重新供电后恢复正常,但有时还是要试过二三次才能正常

网友A:
停机时注意查看报警信息。

估计过热了。

网友B:
1、查看报警信息;

2、没有报警信息需要查看硬件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查看报警信息;2、没有报警信息需要查看硬件线路;

没有报警,硬件线路基本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机时注意查看报警信息。估计过热了。

你说变频器是因为过热而引起的停机???

网友C:
过热是会报警的。

重新供电后恢复正常,但有时还是要试过二三次才能正常

很可能是电容劣化引起变频器内部电源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热是会报警的。重新供电后恢复正常,但有时还是要试过二...

谢谢,值得学习

网友D:
注意观察停机时报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注意观察停机时报什么故障代码

网友F:
估计是过热,用压缩空吹扫散热器,看看散热风扇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