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热电偶的使用技巧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4-03-07):
  快速热电偶是温度仪表中的一种,主要是用于工业生产中,快速热电偶主要用于测量钢水及高温熔融金属的温度,是一次性消耗式热电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下快速热电偶的使用技巧以及注意事项。

  一、快速热电偶使用技巧

  1、根据测量的对象和范围,选择适当保护纸管长度及适用的测温枪。

  2、把快速热电偶装在测温枪上,并使二次仪表指针(或数显器)回零,这时说明接触良好,可以进行测量。

  3、快速热电偶插入钢水深度以300-400mm为宜,测量时不要测到炉壁或渣子上,做到:快、稳、准,当二次仪表得到结果时,应立即提枪,快速热电偶在钢水中浸渍时间不得超过5秒,否则易烧毁测温枪。

  4、测温枪从炉内提出后,取下使用过的热电偶,并装上新的,停顿几分钟,准备下次测量。不得连测连拆,否则造成温差波动。

  二、快速热电偶使用注意事项

  1、选用仪表及所设定的分度号与补偿导线、热电偶的分度号一致。

  2、测温点应找在钢渣较少的部位,如炉内钢渣过厚,应在测温前用其它器具把钢渣扒开。

  3、二次仪表要定时校正,补偿导线选用正确的型号回路要接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