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几个关于永宏的问题

楼主(2014-03-07):
大家好。我原来一直用台达的plc,感觉想用一下永宏的,请问几个问题:

1.永宏的相比台达的有什么优势。

2.永宏的加密如何,是否容易破解。

网友A:
密保的事情不清楚。

永宏相对台达:

硬件上:永宏的MN系列机器比较厉害,最多四轴高速脉冲5V差动输出,高达920K,这个在台达的EH3是达不到的。永宏还最多支持4个轴8个点的高速脉冲5V差动输入。

外部输入中断16点,好像是,记得不太清了。EH3能达到。

软件上:永宏的编程梯形图非常直观,特别适合上手。而台达是三菱的翻版,学过三菱的信手拈来。

个人感觉,用了永宏做了几个小项目,觉得还不错。学起来很快,现学现卖。。。

网友B:
永宏PLC加密方式有三种:程序密码,程序ID和PLCID,客户识别码(需要跟台湾总公司申请);密保不容易被<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密保的事情不清楚。永宏相对台达:硬件上:永宏的MN系列...

   保密方面FBs系列OS4.0以上的完全放心没有任何破记录,现在最新的已经到4.68了,所以放心使用,更有永宏PLC加密方式有三种:(1)程序密码,(2)程序ID和PLCID加密,ID相同才能使PLC运行RUN,(3)客户识别码(需要跟公司申请),根本就没有破的机会。

网友D:
加密方式果断永宏比较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永宏PLC加密方式有三种:程序密码,程序ID和PL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