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氧传感器具体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3-07):
  氧传感器通常被应用在汽车上,可是说是汽车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元件,那么有人会问了,汽车氧传感器究竟起什么作用呢?下面小编就来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关于汽车氧传感器的作用。

  1、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氧传感器在汽车中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在使用三元催化转换器以减少排气污染的发动机上,氧传感器是必不可少的元件。因为一旦进入发动机气缸的的混合气偏离理论的空燃比,三元催化剂对尾气的净化能力会大幅下降,所以在排气管中安装氧传感器用以检测氧的浓度,并向电喷系统的控制电脑(ECU)反馈,ECU借以控制喷油量的增减,从而控制合适的空燃比。

  通俗一点,就是说,氧传感器说现在发动机需要多少汽油合适,ECU就向喷油系统下达相应的喷油命令。

  所以说,如果氧传感器坏了,ECU就不知道发动机需要多少汽油,这时发动机的油耗和排气污染都会增加,发动机也会出现怠速不稳,缺火等现象。

  2、氧传感器的作用

  装有排气氧传感器的电控燃油喷射发动机,如果在运转中出现怠速不稳、加速无力、油耗增加、尾气超标等故障而供油、点火装置又无其他故障,那么极有可能是氧传感器及相关线路出了问题。

  实际上,氧传感器是一个相当耐用的部件,只要燃油质量过关,它可以使用3年或更长的时间。氧传感器的非正常损坏大多是由于燃油中含铅量超标造成的。这一点,驾驶装有三元催化装置汽车的司机务必要加以重视。

  氧传感器的反馈信号在点火时间信号系统中是用来宁波律师网修正点火提前角,以配合汽油喷射控制系统根据氧传感器的反馈信号作空燃比修正,故又称λ传感器。

  简单地介绍,氧传感器就是根据空气与排出的废气做比较,空气与排出的废气中的含氧量的差,它会产生电压的一种“电池”,当空气与排出的废气中的含氧量的差越大,氧传感器上的电压越高。又因为氧传感器的正常工作温度是300度以上,所以它有个加热器,一般在冷车时半分种内就会迅速达到这个温度(冷车怠速不稳,当然与它也有关)。

  所以它有四根接线,两跟是输出信号、另两跟则是加热用的。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详细提供的汽车氧传感器具体有什么作用,大家可以根据以上介绍的内容作为参考,通过以上分析,相信大家不难看出,氧传感器在汽车当中着实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大家平时在对爱车进行保养维护的过程中,也别忘了定期对氧传感器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