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00CPU与上位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07):
Q00CPU上的232口是否只能和GX developer或者三菱的屏通讯,想用上位机监控的,用kepserver连接不上,而且没有多余的插槽加装以太网卡或者串行通讯卡,希望大师指点。

网友A:
Q00CPU上的232口可以做成普通通讯口,但是需要参数设定一下即可(参数设定不启用就是只支持编程软件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00CPU上的232口可以做成普通通讯口,但是需要参...

谢谢!现在等生产停下来设置参数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