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专家如图的这个东西是电感吗 国内能不能买到

楼主(2014-03-07):
上圆下方的封装,方形底座尺寸为3.68mm*3.84mm,上面有四个焊点。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呀,有详细图纸说明不 ?

网友B:
这个外形,电感、耦合器、变压器均有,要看具体参数

网友C:
要根据在电路中功能来定,上传安装板子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呀,有详细图纸说明不 ?

这是个赫优讯的通讯模块上面的东西 我们也是买的他们的产品 资料里没有把具体的参数告诉我们,这东西是我们一不小心给弄掉的 想修修可是买不到这个件,就找到一种工字形电感有点像,但是拿东西都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