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加密码

楼主(2014-03-07):
请问各位高手,西门子s7-200plc怎样设置密码,上传密码?

网友A:
编程软件里边点击“系统块”设置密码。注意下载程序时将系统块一起下载。

网友B:
设置密码1楼已经说清楚了。

何为上传密码?

密码岂能上传,你是不是说禁止上传,1楼截图已近说明,设置成4级密码就可以禁止上传程序,即使知道密码也不行。

网友C:
再做成成熟产品前最好不要禁止哦

网友D:
自己做的程序,怎么设置都无所谓

网友E:
200的搞个三级就好。

网友F:
软件里z带着呢,最是设成3级以以内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