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区分图片中的两个东西

楼主(2014-03-07):
我想区份图片中的两个东西,除了用视觉传感器还能用什么传感器,另外我想传感器判断完给我一个bool信号。

网友A:
用色差光电传感器比较便宜,检测红圈区域,可配置PLC或单片机后期部分做分拣动作。

网友B:
   这不是 汽车 倒车后视镜的控制按键吗,一个是带有电动折叠功能的,你是混 装时区分,还是生产线上 区分呀 ?

网友C:
如果是固定位置分拣,用色差光电甚至普通光纤均可,如果是位置不固定的话,还是用视觉传感器!

网友D:
光电传感器试一下吧或者雷达也行

网友E:
不使用视觉传感器,准确率估计是个问题。

网友F(2014-04-29):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估计您这是在线检测,可以将您的详细情况发我邮箱:huangzhen_lwq@163.com

网友G:
您的应用使用视觉传感器也可以实现。这样成本会低一点。

网友H(2014-07-23):
用色差光电传感器是可以实现的,但利用视觉更可靠些

网友I(2014-10-09):
使用影像系统,检测有无就可以了。检测上比较简单,成本不高。

http://www.visco-tech.cn/

网友J(2015-06-06):
深圳研为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工业计算机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产品稳定的性能,优质服务提供给大家。

联系电话:18924165052

QQ:215941483

网址:www.yenwar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