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高压发生器常见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3-07):
  直流高压发生器所属压力仪表的一种,是专门用来检测电力器件的电气绝缘强度和泄漏电流一种检测仪器,在多个行业中都有一定的应用。直流高压发生器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是会出现一定的故障的,所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对于故障的处理方法都是需要了解的。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直流高压发生器故障的处理方法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1)控制箱上的显示灯、开关、旋钮等已标清楚 ,看此操作说明时请参照控制箱的面板上元器件名称使用

  (2)高压塔底盘侧面之七芯插座为联接控制箱电缆之插座,底盘侧面有铜接线柱为接地端子作连接地线用。

  (3)随附有高压屏蔽电流表为数显微安表,表顶端上的插孔为连接被试品线的插孔,同时也作为电源开关,不用时请拔掉插头,就自动并闭电源。。换电池时请用镙丝刀打开上盖,换好后请扣好盖用镙丝拧紧。扁圆表换电池时打开后盖。

  1、将控制箱面板上的接地端子与高压塔的接地接线柱用接地线连接在一起并与现场或试验室的地线接牢。为保证您与设备的安全,请务必反复检查地线,确保各部接地良好。

  用提供的七芯电缆连接控制箱与高压塔,电缆两端为同样的快速航空插头,注意用插头侧面豁口对准插座内侧粗凸部分插入并顺时针拧紧。(可用电缆任一端连接控制箱或高压塔)接好电源线,电源为单项工频交流220V。

  2、打开电源开关,此时电源开关灯(绿)和面板表亮。打开高压开关,则高压指示灯(绿)亮,如高压提示蜂鸣器处在开的位置,则鸣叫以提示操作者在加高压,此时,顺时针旋转高压输出调节钮,则升高压,电压表显示为负载试品上的电压KV值,电流表则显示试品上流过的电流与所有泄漏电流之和但不包括内置高压分压器的电流。电流是微安值。

  如果打开电源开关,并打开高压开关时,高压显示灯(绿)不亮,且故障显示中'回零'灯(红)亮时则表示高压输出调节钮未在零位,请逆时针旋钮至'回零'灯灭,再顺时针调节即可升压。

  3、直流高压发生器若不需要额定输出电压范围内的调压保护时,要把过压保护整定钮顺时针旋至最大值。此时,当输出电压超过额定输出电压时即自动保护,切断高压。若要求在额定输出电压范围内进行调压保护时,请空载升压按以上步骤升压到预定的保护电压上,再将过压保护整定旋钮慢慢逆时针旋转到所需要的电压上,作过压保护动作,'过压'指示灯亮,保持过压保护整定旋钮定于此位置,将升压旋钮回到零位上,关闭电源。接上试品,则以后升压超过预定电压时即切断高压。

  4、当发生过压、过流等故障时,高压自动切断,高压显示灯(绿)灭,蜂呜器停止鸣叫,相应故障指示灯亮,说明是品已短路,若要重新启动时,应将高压输出调整钮回零位,微调旋钮同样在零位上,,再关电源开关,然后再打开电源开关才能切除保护重新升压。

  (1).正常工作关机时,应先将高压调整旋钮逆时回到零位上,再将微调旋钮回到零位上,最后关闭电源开关。

  (2).电源开关兼用于保护重置开关,当故障显示灯(回零显示灯除外)亮后应关闭电源开关再打开才能解除保护,重新升压。

  5、直流高压发生器负载为大容性负载时,为避免充电电流过大而触发过流保护,请适当放慢升压速度。试验完毕后,将输出电压调整钮逆时针旋至零位,关闭高压开关,此时电压表仍显示试品上的电压值,请等试品通过高压塔放电至20KV以下时再用接地棒放电,以确保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