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环是什么啊

楼主(2014-03-07):
转速环是速度反馈,比较设定和实际的转速。
但是位置环,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转速就对应的一个位移吗?
如果用齿条和齿轮,也就是说齿条的位移量和齿轮的转速是构成位置环,那么一个变化的速度量,怎么去和一个静止的位移量对应?

就是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帮我,我百度积分没有了,可以私聊我,解答我问题,如果解答了我所有问题,我送你QB,或者点卡话费什么的,这都是小事情。
回答尽量直白点,资料什么的我也看,看不懂啊

比如我要设置3000转,那么对应位置环是什么量

真心求救,帮了我,什么都好说!!!!

网友A:
在控制系统中,所谓的“环”就是负反馈,电流环,就是在输出接一个电流传感器,然后把电流值反馈到前面,前面好进行计算。速度环,就是把速度反馈到前面,供控制进行参考。同样,位置环,就是测量电机目前的位置,供电机进行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控制系统中,所谓的“环”就是负反馈,电流环,就是在输...

电机目前的位置 什么意思呢 它不是一直在转么 是什么的位置呢

楼主:
位置环的作用,是帮助系统定位的,而不是让电机稳定在设定转速的,是吗?

网友B:
在控制系统中,所谓的“环”就是执行结果的反馈!

位置环,主要是系统设定位置与当前位置反馈的比较,如果考虑系统时钟,也可以做速度反馈,这个你应该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控制系统中,所谓的“环”就是执行结果的反馈!位置环,...

这个懂。位置环能不能使转速稳定?或者它就是为了让系统定位的?

网友C:
首先这个环的概念:控制系统中的闭环控制。

就是在输出端进行监控,反馈到控制端进行实时的调节。

速度环就是让伺服的转速更上或者接近控制端的需求

位置环就是让伺服的定位跟上或者接近控制端的要求

在调整伺服的位置环和速度环的时候二者需要酌情调整。

网友D:
电流环用于控制转矩,速度环用于控制速度,位置环用于控制位置,并且速度环包括电流环,位置环包括速度环和电流环,如果你仅仅是控制速度,那么你不需要用位置控制模式,用速度控制模式就可以了,也就和位置环没有关系了,设定位置和反馈位置误差作为位置环输入,位置要发生改变就要驱动速度环运作,速度要发生改变就要驱动电流环发生改变,物理意义上由于位置的改变必然要由于速度的产生,速度的改变必然要有加速度的出现,而加速度是由电流驱动的转矩而来,所以会有所谓的三环控制

网友E:
位置环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比方说要电机运动到指定位置,你不能到达位置就停止,而是要在到达前就开始减速,到达后正好停止。好的算法应该和速度环、电流环都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