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三相异步电动机代替伺服系统做机械手的可行性?

楼主(2014-03-07):
才更换行业,对纯体力型的工位想自己做机械手替代人力,气动的机械手太低端不考虑。网上找了下,都是伺服控制器+伺服电机,这些我没用过,心里没底。我想变频器加三相电动机是否可以代替伺服系统?

以前我做过船厂用跨度150米的龙门吊,两侧刚柔腿各装一个编码器,可以实现自动纠偏,因为跨度过大并且钢梁有弹性变形,所以不带纠偏大梁肯定不会垂直于轨道,而且夸张的时候两侧可以相差2米,但加入自动纠偏可以基本平衡。

我想道理是一样的,我在机械手上加编码器,也应该可以控制好。苦于网上没有一个变频器的机械手例子。我也不敢下手。各位怎么看?是什么原因没人用变频器做?精度低我的理解不难解决,在不要求过高效率的情况下我使用大速比减速器。

大家是否做过这样的尝试?精度能多少?

以前吊机会有编码器脉冲丢失的情况,可在固定位置设置归零限位,减小偏差。

网友A:
定位没有伺服准确!

网友B:
主要就是定位精度不准,当然看你用在什么方面,精度要求高低。速度传送快慢。

精度不高 速度不快, 变频 电机 还有编码 减速机配合也能完成。

网友C:
普通电机+变频器响应没有伺服电机迅速,同时工作力矩明显比不上伺服电机!

目前伺服电机价格下降已经差不多等于普通电机+变频器系统,建议还是选用伺服电机

网友D:
1,其实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伺服电机什么是三相异步电机(伺服能长时间在低速低频率下运行,但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就很难)

2,普通电机+编码器+变频器是可完全替换伺服系统,但是 控制速度和精度完全两样

3,还有就是 所说的伺服和变频器有时就是一样的产品,只是看你使用它多少功能

4,比如 我们使用的 CT 变频器,UNI2405 或是新系列 SP 2405 变频器与 伺服完全一样,还比伺服功能更加强大,因为 这类变频变频器可以外接各类模块,如 :通讯模块,第二编码器的,扩展模块===,直接 INTERBUS 或是 RPOFBUS 总线与 S7 318 通讯(PLC 内不用写变频器的程序,所有运动控制程序在 变频器内自己调用自己的程序),控制的也 伺服电机

网友E:
还有一点就是体积太笨重了。。。

网友F:
要求不高的时候,可以用电机变频加编码器,前段时间有个帖子,是求助长距离皮带输送带头尾轮均由电机带动,头尾轮需要同步。

具体的控制我真的说不上来,如果参照伺服的PID来控制,这就要考验程序员了。

网友G:
交流伺服器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变频器调速(或转矩)系统,能不能替换,得看具体要求,精度、惯量、响应。

同样的被控对象,有的厂家保守点用伺服。有的厂家大胆点,用变频器。只要实际能达到被控要求,用什么都一样。

其实,现在变频器的控制功能都已经脱离了最基本的开环调速功能,很多变频器其实已经可以称得上伺服驱动器了。

网友H(2016-05-27):
引用 网友D:
1,其实首先要明白什么是伺服电机什么是三相异步电机(伺服能长时间在低速低频率下运行,但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就很难)2,普通电机+编码器+变频器是可完全替换伺服系统,但是 控制速度和精度完全两样3,还有就是 所说的伺服和变频器有时就是一样的产品,只是看你使用它多少功能4,比如 我们使用的 CT 变频器,UNI2405 或是新系列 SP 2405 变频器与 伺服完全一样,还比伺服功能更加强大,因为 这类变频变频器可以外接各类模块,如 :通讯模块,第二编码器的,扩展模块===,直接 INTERBUS 或是 RPOFBUS 总线与 S7 318 通讯(PLC 内不用写变频器的程序,所有运动控制程序在 变频器内自己调用自己的程序),控制的也 伺服电机

你对这个非常懂吗

能否帮我改个车床主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