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 &vb100 怎么输入?

楼主(2014-03-07):
如题。。mobus-msg指令中   dataptr 脚输入的是&vb100  这个是怎么输进去的?&特别是这个符号,我直接输入Vd100行吗,因为我看变量表中他的数据类型是双字的

网友A:
shift+7就是&

网友B:
  1、编程时 按键盘依次键入 & V B 1 0 0 即可。其 & 是通过同时按 “Shitt”键与“7”数字键得来的。

  2、&VB100表示数据区的首址,它代表的首址,即可是字节,也可为 字或双字,如传递指令为MOV_B,则传递的数据为字节,如传递指令为MOV_W,则传递的数据为字,如传递指令为MOV_D,则传递的数据为双字。

网友C:
VB100是你的指针。

指针是固定形式,他只管指着那个存储区,不管你的类型。

具体到类型你要用相关的指令来操作。字节,字,双子,浮点等等

网友D(2018-10-18):
要加符号,VB100是寻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