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怎么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4-03-07):
想做一个自动焊接机器,用PLC伺服电机运动 怎么控制啊

网友A:
哥,你这个也太笼统了吧。

好吧,就算不笼统,那么焊接机器人也没那么复杂,价格也不会那么高了吧。

焊接没你想得那么简单,伺服走直线很简单,但是你得路径不是直线啊。

焊接需要更具不同的板材,焊接厚度,形状,深度走不同的路径。

有时候需要二面走之字或者绕圈有的还要填焊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