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怎样暂停脉冲输出

楼主(2014-03-07):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   我在做一个项目  用在定尺机的  用了S7-200XPi控制   请教一下  我想在脉冲正在输出的时候  按下暂停按钮   PLC暂停输出脉冲  然后在按下启动按钮才继续走完剩下的脉冲   应该要怎么做

网友A:
如果你用库,那么有现成的指令可供使用。

如果你用程序自己写,我有一种方法。

1:启动高速计数器,HSC0,模式12,用来计算你的0轴(如果是1轴,要用HSC3,同样模式12)

2,对脉冲输出进行相关系统存储区赋值,启动高速脉冲输出。

3,当你要按下某个按钮进行暂停输出,在你操作SM67.7后,要把高速计数器的值和你得SMD72进行计算,算算现在还有多少没有输出。

4,当你再次“恢复”脉冲输出的时候,重新给SMD72进行赋值,当然了,SMD72里面是你刚刚计算出来的数值。

网友B:
有有月月月月eee月月月月月eee月月月月月eee月月月月月eee月朋

网友C(2018-10-18):
可以利用中断指令去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