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组态王画面显示变量名和变量描述?

楼主(2014-03-07):
是这样的,组态王我在画面画了很多电机出来,点开一个电机变量就会显示这个电机运行的状态,在点开的电机状态里边如何显示这个电机的变量名和描述?难道我要把所有电机的变量名变量描述全画一个遍再去一个个链接???

楼主:
没人么,组态王啊没人懂么

网友A:
可以这样做:

 1、在组态王数据词典里建立I/O变量:电机启停(类型为字节,只读)对应PLC的寄存器为QB0, QB0的每一位代表一台电机,如Q0.0=1表示第一台电机启动,如Q0.0=0表示第一台电机停车。如Q0.2=1表示第二台电机启动,如Q0.1=0表示第二台电机停车。。。供8台。

 2、在画有多台电机的画面里,在每台对应电机旁写“运行”与“停车”这2组文字。以电机1为例:在一号电机图样上侧填写文字“运行”与“停车”。一号电机对应PLC输出位是:Q0.0,则对应组态王的位变量为:Bit(电机启停,1)。

3、动画连接:双击电机1旁的“运行”,出现动画连接图表,点击特性- 隐藏按钮,出现“隐藏连接”图表,-填写 “Bit(电机启动,1)==1”,为图标(文字)为显示。再按 “确定”按钮,即完成对“运行”文字的动画编程。对“停车”的动画编程与“运行”一样,不同点为“隐藏连接”图表,填写 “Bit(电机启动,1)==0”为文字显示。二个文字可重叠一起。.

 这样编程后,当组态王运行工作时,如果电机1停车,即Q0.0=0, 此时画面上电机1上方会出现“停车”字样。如果电机1运行,即Q0.0=1, 此时画面上电机1上方会出现“运行”字样。而“停车”字样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