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e7.0中两段不连续的DI地址如何配置在同一个GBI远程IO下

楼主(2014-03-07):
所用软件为PME7.0,系统结构为RX3i的CPU,通过BEM331和远程机架的IC200GBI连接远程vasermax genius IO站。如图,站地址为SBA8 的GBI001模块 下面 有14个DI和7个DO,已经配好地址。现在由于系统改造,又增加一个DI模块,地址%I00449--%I00992已经被其他站的DI模块占用,新增的DI模块地址 只能从%I00993开始。但是在GBI配置页 input1的地址只能 是连续的,input2的地址 只能是%AI的,强行修改为%I类型的,系统提示出错,不能改。请问新增的这个DI模块的地址该如何配置?即两段不连续的DI地址如何配置在同一个GBI远程IO下?不胜感激

楼主:
如果有描述不清楚的地方,请指出,谢谢!

楼主:
再说下,之所以这样加是因为以前再用vaserPro是可以设置不连续的地址的,旧程序已经设置了。现在系统改造,cpu换成rx3i的,相应的编程软件换成了ME。老程序的IO地址已经配置使用,换了新编程软件也要对其配置,不然没法用。解决方案也有,就是给不连续的di模块新增个GBI 模块。可还是希望找到不增硬件,通过修改软件配置的方法。

楼主:
9030系列的cpu可以不连续配置。RX3i的可以不?

网友A(2014-06-20):
不可以,可以把整个站的地址全换成新地址,在程序中用move指令将老模块地址传送到以前程序配置的地址中:比如把地址起始位改为I2000开始,这样就没有间断了,再在程序中用指令将I2000开始的448位传送到I1开始的地址,这样就不用大面积修改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