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控问题

楼主(2014-03-08):
我们现在用的是威纶通MT6070iH型号的触摸屏,最近发现在在触点上有点移位,就是无点不中那个开关,要偏移一定位置才能点中,有时两边的按钮基本上是点不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程序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A:
触屏不准了,校准一下。将HMI 后面的拨码开关SW2拨为ON,其余为OFF,将HMI上电,校准完毕后系统会提示你是否恢复出厂设置,点击“NO”就可以了。然后恢复拨码开关,重新上电即可。

网友B:
按1楼说的设置好后通电校正。

网友C(2014-04-15):
触控面板漂移,需要进行触控校准

把后面拨码开关1号拨上去,按一下旁边黑色的复位按钮,然后操作触摸屏画面的+点,点完,把开关拨下来,重新上电,应该就可以了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D(2014-05-29):
了解更多了。感谢大家分享

网友D:
我公司是威纶触摸屏 永宏PLC 奥托尼克斯传感器的一级代理,质量保证价格有

优势。欢迎联系,徐生:13670184177.QQ:2850173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