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与Wincc7.0 SP3建立通讯?

楼主(2014-03-08):
求教高手:s7-200如何与Wincc7.0 SP3建立通讯?

网友A:
通过pc access软件就可以了,这是西门子专用于S7200的OPC服务器软件。

网友B:
无线可以选择730模块

网友C(2014-04-09):
PC ACCESS WINCC用OPC做

网友D:
PC ACCESS 反应很慢不建议采用,建议买大连德嘉国际的ETH-BUS 模块,S7200直连WINCC7.0。不用组态只需要把特定的要求把地址对应上就可以。接口TCP/IP协议。

网友E:
在wincc7.0的通讯手册上有介绍,S7-200有相应的通道

网友F(2014-07-26):
网络上有教程去看看。

网友G(2018-10-17):
可通过485 和 以太网建立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