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权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08):
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这里的“无权码”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这种二进制数没有进行直接运算的权利?

网友A:
有权码和无权码区别是每一位是否有权值。

权是指表示一个十进制数位的4位二进制码的每一位有确定的位权。

优点:这4位二进制码之间满足二进制的进位规则,而十进制数位之间是十进制规则;在数字符的ASCII码与这种编码之间的转换方便,即取每个数字符ASCII码的低四位的值便直接得到该数字的BCD码,输入输出操作非常简便。

如典型的8421码为有权码,“8421”表示从高到低各位二进制位对应的权值分别为8、4、2、1,将各二进制位与权值相乘,并将乘积相加就得相应的十进制数。例如,8421BCD码“0111”,0×8+1×4+1×2+1×1=7D,其中B表示Binary,C表示Coded,D表示十进制(Decimal)数。
格雷码为典型的无权码,雷码的编码规则是相邻的两代码之间只有一位二进制位不同,每位并没有权值,对应的十进制数是规定的,并不是如8421码能算出来的。
有权BCD码,如:8421(最常用)、2421、5421…
  无权BCD码,如:余3码、格雷码…[1]

网友B:
格雷码属于可靠性编码,是一种错误最小化的编码方式。因为,虽然自然二进制码可以直接由数/模转换器转换成模拟信号,但在某些情况,例如从十进制的3转换为4时二进制码的每一位都要变,能使数字电路产生很大的尖峰电流脉冲。而格雷码则没有这一缺点,它在相邻位间转换时,只有一位产生变化。它大大地减少了由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时逻辑的混淆。由于这种编码相邻的两个码组之间只有一位不同,因而在用于风向的转角位移量-数字量的转换中,当风向的转角位移量发生微小变化(而可能引起数字量发生变化时,格雷码仅改变一位,这样与其它编码同时改变两位或多位的情况相比更为可靠,即可减少出错的可能性。

格雷码是一种绝对编码方式,典型格雷码是一种具有反射特性和循环特性的单步自补码,它的循环、单步特性消除了随机取数时出现重大误差的可能,它的反射、自补特性使得求反非常方便。

由于格雷码是一种变权码,每一位码没有固定的大小,很难直接进行比较大小和算术运算,也不能直接转换成液位信号,要经过一次码变换,变成自然二进制码,再由上位机读取。[3]

典型格雷码是一种采用绝对编码方式的准权码,其权的绝对值为2^i-1(设最低位i=1)。

格雷码的十进制数奇偶性与其码字中1的个数的奇偶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