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 24MR与三菱FD740变频器组485BD通讯超时???急

楼主(2014-03-08):
三菱FX3G 24MR与三菱FD740变频器组485BD 通讯超时 ???请有弄过的高手指点下,比较急!!谢谢!

线路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程序 使用通道1  错误代码 2

PLC参数

变频器参数

Pr 117=0

Pr 118=192

Pr 119=10

Pr 120=2

Pr 121=3

Pr 122=10

Pr 123=100

Pr 124=0

Pr 179=1

Pr 549=0

Pr 340=0

程序见附件,,基本按实例程序来的,只是正反转控制,可调频率,可读频率

网友A:
抽空儿试一下,你仿真试了吗?如果仿真通过的话就是线路问题。如果仿真都不行的话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你的线连接正确吗,00000000

网友B:
我d8152是这样写的,d8152不等于0,然后把0 给d81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d8152是这样写的,d8152不等于0,然后把0 ...

谢谢先 D8152写入0 后 其他的 写入 读出指令执行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线连接正确吗,00000000

谢谢 线路再三确认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抽空儿试一下,你仿真试了吗?如果仿真通过的话就是线路问...

我没有用仿真,我没用GX WORKS2, 用的8.86,等下来试试仿真,谢谢

楼主:
现在PLC上电后 会执行 M8002 可以对变频器进行复位,然后就显示 超时错误,485BD板上的通信指示灯 RD  SD都在闪烁,线路没问题

网友C(2016-10-02):
哪位大侠,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加我QQ155201886,请教指点迷津

网友D(2016-11-03):
121 122 设为9999

网友E(2016-12-27):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求指导,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F(2017-12-19):
哪位大侠,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加我QQ1254230945,请教指点迷津

网友G:
你可以将通讯速率改成9200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