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变频环境中电机最大输出扭矩计算

楼主(2014-03-08):
施耐德ATV61F,37Kw的变频器,37Kw额定2900转的电机,V/F控制模式。

现在发现2000转时候,电机扭矩上到110以上电机就出现明显的速度降,由于我们设备上是有扭矩传感器的,可以保证扭矩和转速数据的精准。

可以请教下V/F模式下。电机电流、转速、扭矩、功率是如何的关系,为什么会出现我这种情况。

网友A:
37KW电机额定扭矩也就是120NM左右,正常转差率也就是在0.01-0.015之间,

加上负载转矩,转速由2000RPM降低个20-30RPM再正常不过了。。否则就不称

为异步电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7KW电机额定扭矩也就是120NM左右,正常转差率也...

 是不是同步电机的性能要好一些

网友A:
1)要想输出特性硬一点,可改V/F方式为矢量控制模式;但变频器参数设置就比较麻烦,

    且变频器须有矢量控制模式。。

 2)采用永磁同步电机是个不错的方法,可消除静态异步转差率,但必须注意,驱动变频器

  必须得有同步电机驱动功能,也就是说,不是所有变频器能驱动同步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