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生成可执行文件后参数无法保存

楼主(2014-03-08):
labview 编写程序运行时可以保存设置的时间参数,但是生成可执行文件后参数却无法保存。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是否可以把问题具体一点,研华公司提供了针对Labview的板卡驱动。是因为添加了板卡驱动后才会造成你的问题吗?最好能直接电话沟通800-810-0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