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该用什么开关

楼主(2014-03-08):
我有一台设备装有4KW Y系列三相异步电动机 Y112M,一直以来都用倒顺开关(图1),我想换两孔的按钮开关(图2)或者其他开关,我想请教按钮开关问题,1不要它复位,比如我不希望按住按钮就一直转,我松开它就不转,我希望我按一次“开”的它就一直转,再按一次“停”的它就停下。2如果不能做到我是否需要再接什么装置来实现。还有请各位推荐其他开关,我需要它能防水,防误操作,之前倒顺开关就容易进水和怕小孩蹭到

网友A:
按钮开关+接触器。一个方向转,用一个接触器和2联按钮,自锁;正反转就用2个接触器和3联按钮,自锁、互锁。

网友B:
买一个变频器就解决了。

网友C:
用变频器省事

网友D:
直接用2个按钮加一个接触器哦,绿色启动电机工作。红色按钮停止按钮,电机停止工作,必须加短路保护与过载保护(熔断器+热继电器)

网友E:
考虑成本就是倒顺开关最实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考虑成本就是倒顺开关最实惠!!

 要注意时间间隔,保证电机停转后在启动反转。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2个按钮加一个接触器哦,绿色启动电机工作。红色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钮开关+接触器。一个方向转,用一个接触器和2联按钮,...

感谢,忘了告诉各位我的电动机无需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考虑成本就是倒顺开关最实...

谢谢各位,其实我没有正反转的要求,一直顺转

网友H:
去电气店买个NS-25,10A电机启动开关,再买个明装的小照明箱,把开关

装进去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变频器就解决了。

 财大气粗啊,动不动就用变频器。问题是变频器能解决楼主的什么问题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省事                     ...

 变频器能省什么事呢?一个接触器能解决的问题,既然用变频器?

网友J:
买个变频器多少钱?一个倒顺开关多少钱?有人不会算账!

网友K:
不要搞什么接触器什么的,直接一个押扣开关搞定。很简单的。买那种质量好点的,完全无压力。一个按钮启动一个停止。简单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要搞什么接触器什么的,直接一个押扣开关搞定。很简单的...

是的,我最后决定是用押扣开关,其实问题很简单,只是我的语言表述不好,各位大神谢谢你们的回复

网友L:
用一个急停开关最实惠  嘻嘻。

网友M:
就用启保停电路就可以了,要安全可用低压去控制,加一个继电器和电源吧。

网友N:
要简单,弄把三相闸刀就解决了。再奢侈一点,用个小型断路器。才四KW而已。

网友O(2014-08-18):
我看不大懂,不就是要起保停电路嘛!

网友P:
自保持启动啊,不是很难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