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达工业感应电炉

楼主(2014-03-08):
应达牌4700w感应电炉出现各种故障报警的具体处理方法及电源使用说明书。谢谢

网友A:
这个电炉资料一般不全,也没有电子版的。

不过主要的故障就是这几点:

1、隔离刀闸,没合好。

2、可控硅击穿,

3、滤波电容或者谐振击穿,

4、穿刺(漏电),

5、各个温度传感器,水压传感器动作,

6、水管堵等。

网友B:
楼上的老师说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炉资料一般不全,也没有电子版的。不过主要的故障就...

谢谢老师,故障已经根据您提供的思路已经解决。线圈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