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信捷plc如何设置电气零点啊

楼主(2014-03-08):
我用的信捷PLCXC5,连接一个伺服电机,伺服电机连接一根丝杠,丝杠带动工作台运动。我要求在在工作台的移动中任意一点可以设置位电气零点,程序如何写请您帮帮忙

网友A:
为啥要在任意一点可以设置位电气零点呢?

楼主:
我想将任意一点设为启动位置,以他为基准往前运动

楼主:
然后再回到这个起点,以后每次循环都是以这个点为起点

网友B:
这样的位置一般称:起始位置或原始位置(每次程序循环完成都从这开始),伺服回原后增加个偏移量应该就能实现想要的起始位置呀(指令要用绝对定位哦)

网友C(2014-04-07):
可以用绝对位置发脉冲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