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0容易烧点吗

楼主(2014-03-08):
有谁用过松下PLC FP0这个老系列的,质量稳定吗及容易烧点吗,用过的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学习一下

网友A:
没有啊    我用过好几年  也没见烧过点啊

网友B:
烧点多是由于外围(电路设计存在缺陷或线路漏电)原因引起。

网友C:
我用了200多套,现在基本没有烧过

网友D:
FP0系列的容易烧点~~~主要是输出不行~~~不过烧的主要原因是外围线路造成的!!!

你可以用FPX系列的,这个我重来没烧过。。现在最新的FPX0系列,,,价格便宜

网友E:
正确使用,没问题....

网友F(2014-08-27):
Y点容易烧,那是我接线不当造成的,正确使用,不会出问题,我单位的永了将近20年的FP0,从来没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