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电动机测速并能够进行超速报警!~~~~~~~~~~

楼主(2014-03-09):
如何实现电动机的测速和进行超速警报?求助各位大大给予下详细点的说明,或者有这方面的书籍介绍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用编码器,也可以用离心式报警器(安装在主轴上的那种),学名忘了叫啥了

网友B:
就是离心开关

网友C:
要求不很高的话,可以用(高频)接近开关,利用在规定的时间内测量脉冲数的办法来测速和限速。

网友D:
直流电机吧。果断编码器。。。

网友E:
测速发电机或者旋转编码器。

网友F:
1,如要求不用就用一般的 高速接近开关 或是离心开关

2,再不就用 编码器采集脉冲给 PLC,这样信号和速度反就都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