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系统简兼容PLC软件

楼主(2014-03-09):
本人是工控小白,刚开始接触PLC编程,现在我是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神。现在Windows电脑系统系统都到WIN8.1了,但是不知道能否兼容PLC软件呢,如果是兼容的有哪些PLC软件呢。一般的三菱都兼容吗?如果不行就要换回XP?但是XP都快要退出Windows舞台了。

网友A:
目前从软件安装说明中明确表示支持Win8/8.1系统的:

三菱 GX Works V1.493P或以上版本

    GX Works V8.114V或以上版本

西门子 博图Step7 V13版本

富士  D300Win V3.6.4.8版本

     StandardLoader V4.0或以上版本。

网友B:
WIN7先搞明白再说吧

网友C:
用XP没什么不好。XP不过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XP没什么不好。XP不过时。

4月8日后就将具有15年安全经验,有良知的腾讯公司接手微软XP在华安全服务了。

网友D:
很多软件在W7/W8下是安装不了的。

网友E:
现在用WIN7 32位的是不错的选择,大多数软件都支持了

楼主(2014-04-13):
我去吖。我现在用的是win8.1 64位的。。只装了GX WORKS2,GX的都打不开了。。

楼主(2014-10-26):
引用 楼主:
我去吖。我现在用的是win8.1 64位的。。只装了G...

同感呢。。我也是的是GX WORKS2,调动GX D却要8.95的版本。。官网只有8.86.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去吖。我现在用的是win8.1 64位的。。只装了G...

很高兴告诉你,今天我试着安装8.86,成功了。我的系统是8.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