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学PLC编程

楼主(2014-03-09):
我做了个PLC,第一次,请大家指点,有些什么错误!谢!

网友A:
建议梯形图直接截图后上传图片,这样方便点

楼主:
好,谢

!我传上来,请大家指教下我,谢!

网友B:
Y0,Y1没有自保,X3,X4动作后,Y0-Y5可能都断开

网友C:
单流程还是循环?无法循环,再者程序注释表述也不严密,从最后停止的描述关系看,应该是先停Y5,然后才是Y0-Y4,程序中的扫描顺序先后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重新画了工作时序图,我也感觉不能循环,就是不知哪出了问题,请大家指正!

网友D(2015-04-15):
上面说的都是挺中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自己重现在编写一次,楼主及各位看看

网友E(2015-08-11):
我学习一下,谢谢啦,

网友F(2016-01-12):
路过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发文

网友G(2017-11-14):
你做的PLC??仿三菱还是松下?用的软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