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中面板组态-属性界面中打钩表示什么

楼主(2014-03-09):
Winccflexible中面板组态-属性界面中打钩表示什么,如图中步骤2前面的空格,打上勾和不打上勾有何区别,为何打上勾我这一项就连不上所要表示的值了?

网友A:
 这个是 HMI 中的模拟的变量 图片的连接呀,你要选图片和连接地址,然后在 使用模块时再将变量 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