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中用户权限中安全层级、操作、管理、监视分别有何区别

楼主(2014-03-09):
Wincc flexible中用户权限中安全层级、操作、管理、监视分别有何区别

网友A:
注册了权限后,在需要使用用户权限的时候属性---安全里面选择是哪个权限,

然后勾上旁边的启用就可以了。

比如你可以定义某一变量的操作,需要哪个级别的权限。

网友B:
  也就是进入 系统 后 输入 密码不同,授权不同,操作的 不同

楼主:
有讲得具体一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