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新变频器在使用一个多小时后炸机

楼主(2014-03-09):
在运沙船上,一台110KW,55KW变频器用在皮带上,用柴油发电机带动,发电机250KW,皮带没有运沙,运行一个小时后两台变频器都炸了,检查线路没有发现问题。跪求高人。在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不敢贸然装上了,怕在炸。发电机输出接两个空开,分别接两台变频器。谢谢大家!

网友A:
算功率,应该没有问题啊,怎么会炸了呢

网友B:
看看炸的是哪个部分才好判断,如果是输出炸的话就是电机间接接地

网友C:
两个空开没跳闸吗?

网友D:
某品牌变频器在运沙船上的应用

引言:
沙是建筑行业最基本材料之一,需求量大。如何获得大量的沙,满足现代建筑的需求,在众多的取沙设备中,吸沙船是最广泛的使用设备之一。
吸沙船的工作原理:
    吸沙船利用水力的作用,将高压水枪喷射出的水柱冲起的细沙、海沙等在水泵的作用下有管道输送到目的地。操作简便,效率高,适用于河道疏浚、湖泊水库清淤、围海造田、港口码头清理、抽黄砂,建筑沙等。该设备由船体、输送系统、进水系统、排空系统等组成,输送系统包括动力、离合器、抽沙泵等,排空系统包括高压水泵、抽真空装置等。工作过程:吸沙→过滤→第一洗沙仓冲洗→翻斗车运输→第二洗沙仓冲洗→翻斗车运输→储沙斗→皮带输出→运沙船。由于工况需要翻斗车运输皮带输出都需要调速。原有的调速采用变速箱。使用变速箱有很多缺陷,主要有:
1、不能作线性调速。
2、换皮带轮太麻烦,劳动强度大。
3、机械磨损大,且浪费能源。
原来挖沙船的操作使用方法:
    1、开机前先对整个机械的传动系统及机器油料进行检查,然后开动后边拉输送带的柴油机,拉开离合器,发动柴油机,慢慢动松离合器,将转速调至正常。再发动前拉链斗的柴油机。
    2、两柴油机起动后。将转速调至需要速度。然后松开大臂刹车。慢慢将其放下,等料斗内沙子多于2/3时,可停止下放,待至1/3时再资助下大臂。当大臂与水面成45度角时(即5米左右),应停放大臂。这时料斗内沙子的多少改用牵引控制,前进时要查看斗内沙子的多少而定,前进后退要 灵活,如遇沙层塌方机械工作吃力或拉不动时要牵引绳松开,使船向后退,直至挖动为止。如水下遇有大石头或泥层,船体会有剧烈的振动现象,这时应立即提起挖沙大臂,避过障碍物再进行。
    可以看出上面介绍的挖沙船,还是沿用原来的柴油机,噪音大,耗能多等缺点,随着电动机的普及应用和方便操作,以及变频技术的大力推广应用,和调速灵活等特点,目前挖沙船也多采用变频调速的电动机传动系统,以下就是安邦信变频器给挖沙船提供的变频调速解决方案。
变频改造方案:
    所属湖南益阳某船厂

355KW皮带传送2台
现场工艺要求:
    启动/停止均由外部控制台操作,键盘调速、故障报警,两台电机同步运行,主机故障,从机停机。
变频器实现同步运行:
    选取安邦信AM300系列变频器400KW两台,定义一主机一从机,主机实现控制,从机只作监控。主机与从机之间通过光纤通讯,确保同步运行。主回路采用两机进线电源并接同一空开,实现同相位。两机输出,连接到电机,确保三相电机电流无偏差或偏差不大。两机采用共直流母线,防止泵升电压过高。
变频器主回路图:

控制回路图:

电气控制图:

改造效果:
    挖沙船的节能改造后,操作方便、简单,参数设置少。最主要的是对改造设备的保护,解决马达启动时的电流冲击(原用工频启动时,会经常烧接触器,马达)。另外现在油价越来越贵,沙船上用的电,都是柴油发电机提供,变频改造以后省电,即省柴油,即在相同的工作周期内降低费用。
变频器的日常保养和维护、注意事项等:
1. 线比较长,注意电气干扰。
2. 注意粉尘,灰尘进入。
3. 注意液体的浸入。
4. 注意使用环境的温度。
结束语:
改造后的设备运行安全、可靠,达到了吸沙船工作的工艺要求。同时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率,省能、环保,一举多得。

网友E:
这个你最好找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过来一起查找原因。

网友F:
先拆开看看,变频器是哪部分炸了?怀疑是有异物进了变频器,如水、小动物等等引起短路了。

网友G:
你好!我们以前修过这样的,就是里面的控制板和IGBT模块全部都炸烂了,查了是他们接的负载有问题,电机坏了,所以修好一次炸一次,还是找专业人员查一下吧!

网友H:
船用发电机,一般都是负载突增突切,这样导致发电机在突切负荷是电压串升过高,而目前变频器因为成本考虑电容耐压裕量较低,所以电压串升过高导致电容器过压,从而导致变频器炸毁!

网友I:
最好找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过来一起查找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最好找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过来一起查找原因。

网友K:
是炸整流还是逆变。

网友L:
先查电机,加输入、输出电抗器。如果有能力把电源稳定下来。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换了两台新变频,输入加了电抗器,就没有出问题了。怀疑是发电机发出的电质量不好,文博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换了两台新变频,输入加了电抗器,...

 输入电抗器是保护整流单元的,原来炸机是整流单元么?

网友M:
这是犯了个错误。这种发电机通常采用三次谐波激磁,输出电压中谐波非常严重,其实你没有认真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一般都会要求在发电机系统中必须使用输入电抗器,最好用3%以上的电抗器。不管是输入整流桥还是直流电容,都无法耐受发电机的谐波冲击。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是犯了个错误。这种发电机通常采用三次谐波激磁,输出电...

同意见解

网友O(2014-04-17):
应该考虑稳压吧???

网友P:
检查主动单元吧  主动 短路 及容易炸机

网友P:
   检查制动单元吧  主动 短路 及容易炸机

网友Q:
可能是发电机输出电压过高,稳压吧!

网友R(2014-06-11):
发电机发的电不均衡,发的电的频率不是稳定的50HZ,所以这对变频器的整流桥要求就高,容量要比正常的选择要大,电容容量也大。所以要选择比电机大两档的变频器,变频器输入端最好还要加交流输入电抗器。

网友S:
使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网友T:
如果输出出了问题,基本变频器是反应不过来的,以前也有过,先看看变频器到电机这一块有问题不

网友U(2014-09-14):
变频器的应用环境要求很高的

网友V:
发动机带动变频器,首先要在发电机运行正常后才能开变频器。

网友W:
发电机带变频器是容易出问题,首先就是要想到滤波。

浙江地区设备维修、电路设计、、安装电柜

台州胜达科技

电话:15606768918

QQ:903800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