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编程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4-03-09):
公司最近发了一条西门子300编程电缆PC ADAPTER USB A2装上驱动后怎么链接不起模块  大神些解决一下吧?

网友A:
西门子300编程电缆,有的需要安装驱动的吧;

网友B:
如果软件是STEP7 V5.5的,可以不用安装驱动,软件自己就带驱动的。

网友C:
  西门子300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光盘里的驱动;还有 PG/PC 里选 AUTO,且连接 PLC 的地址设置要正确,可查找网络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300编程电缆,需要安装 光盘里的驱动;还...

 这些我都弄过就是连接不上,而且这条电缆是新线,不是以前的那种MPI的线。郁闷得不行,打电话到西门子,西门子也说没出现过我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