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楼主(2014-03-09):
1、额定电压
分额定工作电压UN,额定绝缘电压U。和额定脉冲耐受电压U(峰值)等三种。
①额定工作电压:在规定条件下,保证电器正常工作的工作电压值。
②额定绝缘电压:在规定条件下,用来度量电器及其部件的不同电位部分的绝缘强度、电气间7和爬电距离(电器中具有电位差的相邻两导电部件间沿绝缘体表面的最短距离,也称M电距离)的标称电压值。跺非另有规定,否则此值为电器最大额定工作电压。
额定工作电压是与额定工作电流共同决定使用类别的一种电压。对于多相电路,额定工作电压是指相间电压(线电压)。额定绝缘电压是与介电性能试验、爬电距离相关的电压,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低于额定工作电压。
③额定脉冲耐受电压:反映电器当其所在系统发生最大过电压时所能耐受的能力。额定绝缘电压和额定脉冲耐受电压共同决定绝缘水平。
2、额定电流
分额定工作电流IN、约定发热电流几、约定封闭发热电流和额定不间断电流I。四种。
①额定工作电流:在规定条件下,保证开关电器正常工作的电流值。
②约定发热电流:在规定条件下试验时,电器处于非封闭状态下,开关电器在8h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沮升不超过极限值时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③约定封闭发热电流:电器处于封闭状态下,在所规定的最小外壳内,开关电器在8h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极限值时所能承载的最大电流。
④额定持续电流:在规定的条件下,开关电器在长期工作制下,各部件的温升不超过规定极限值所能承载的电流值。
消弧消谐柜值得指出的是,对老产品只讲额定电流,对新产品(如口加系列)却分成约定发热电流和额定工作电流。以口10系列为例,其额定电流既是发热电流又是工作电流,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第一,发热电流只能等于工作电流,因而限定了接触器的使用范围;第二,只有一个工作电流,因此无法反映电压升高后实际工作电流应有的变化。在新标准中,上述两种电流是分开的。约定发热电流仅作为试验室中考核产品温升的一个约定数据,而与实际使用完全无关;额定工作电流则与额定工作电压相关,因此同一产品可以有几个不同的额定工作电流,如220V的、380V的和660V的等等。
3、操作频率与通电持续率
开关电器每小时内可能实现的最高操作循环次数称为操作频率。通电持续率是电器工作于断续周期工作制时有载时间与工作周期之比,通常以百分数表示,符号为TD,
4、通断能力和短路通断能力
①通断能力:在规定的使用和性能条件下,开关电器在规定电压下接通和分断的预期电流值。
预期电流:当开关电器的每一极或熔断器被一个阻抗可以忽略的导体所代替时电路内可能流过的电流。
②短路通断能力:开关电器在规定的条件下,包括其出线端短路在内的接通和分断能力。接通能力与分断能力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相等。
5、机械寿命和电寿命
机械开关电器在需要修理或更换机械零件前所能承受的无载操作循环次数,称为机械寿命。在规定的正常工作条件下,机械开关电器无需修理或更换零件的负载操作循环次数称为电寿命。
电器的电寿命一般总是小于其机械寿命,对于有触点的电器,其电寿命实际上就是触头的寿命。触头在通断过程中一般都有电弧产生,分断故障电流时的电弧尤为强烈。因此,触头在工作中除机械磨损外,尚有比机械磨损更为严重的电磨损。这样,电器的电寿命就必然小于其机械寿命了。设计电器时,常使其电寿命为机械寿命的20%一50%.

网友A:
低压电器选型时,有必要知道这些技术参数。

网友B:
字太多,最好可以分栏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