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线、刀闸过热的基本处理方法

楼主(2014-03-09):
一般情况下,母线及隔离刀闸最大允许发热温度不超过如下规定:
    一般载流部分为115℃; 用螺栓紧固联接部分为80℃;有弹簧压紧部分为75℃。
    发现母线、刀闸运行中过热时,应降低该回路负荷,尽早安排停电处理;重要回路不能减负荷或停电时,应设法局部降温,并加强监视、探测。

网友A:
这些数据都应该记住。

网友B:
你这是哪的数据呢?如果检测变电所的开关设备,别说115C°,用福禄克的热像仪发现温度异常(比常温高),肯定通不过的。

网友B:
工控网友,谁发现你的开关设备的连接点有超过80C°还敢运行的举手!!!

网友A:
   我看过,是火电机组运行规程上的规定,并非空穴来风。正因为载流部分是无连接部分,所以最大允许发热温度可以高些,而螺栓、弹簧连接点有一定的接触电阻,对最大允许发热温度要求就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