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开关双线上感应电如何处理?

楼主(2014-03-09):
    最近 在 改家时原 来的 开关,有一组 双控 开关,有个问题,无法改成 智能控制

  如上图:

  双联控制的 开关,一开关在 过道,一开关在房间内,现在 开关一头两根线拆出来,测量 ,有36 伏的感应 电了,不知何原因 ? 且如将 这个 双联开关的 中间两根线 两头都拿出后用 万用表测量一根表笔接相线,另一表笔接双联中的两线中的任一根,电压 都是 22V,这个是什么原因 ?

  因为要改装的 智能遥控开关因有感应电自己触发灯闪,但是原来 机器开关节能灯却是正常的,这个是什么原因 呀?

网友A:
双联控制的 开关,一开关在 过道,一开关在房间内。

两个开关上的线都拆掉再量量看。

楼主:
   是 两头的 线都拆掉了,然后 用 万用表测量 ,一表笔对 开关入线,一表笔对任一个 双联开关的线都会有 220V 电压,晕呀 !

网友B:
这个问题在论坛提过多次了。那是开关回路的电线之间的绝缘电阻和线间电容造成的。

网友B:
对PE并联个小电容吧,容量要根据你实际情况定,在1-100nF/630V之间选吧。注意容量单位啊!是1/100微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在论坛提过多次了。那是开关回路的电线之间的绝缘...

  绝缘不好吗? 请问 李工,这个 并联 小电容 与 哪个线与 PE 并联 电容 ? 是双联开关中的 两个开关线 ? 那是不是要两根线并与 PE 并接一个 ?

网友B:
线间绝缘电阻至少500K以上,否则绝缘就不合格了;线间电容跟线路长度和2线之间距离有关系,应该不会超过1nF,并联小电容的目的就是旁路,分掉其上的电压。

线与PE之间连接电容。

网友C:
目前大多数都是暗线,墙体内部不干燥就会导致绝缘电阻过低,你这个现象就出来啦

网友D:
原来 机器开关节能灯却是正常的,这说明漏电还不是很严重,我曾经见到过连节能灯都闪烁的情况。一般都是推荐对方使用白炽灯。

李工的办法,不知楼主试的怎样?不过,我觉得线间电容电压和漏电压,用电阻来对地泄放效果比较好,因为毕竟是低频的。具体电阻值还要试验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 机器开关节能灯却是正常的,这说明漏电还不是很严重...

   昨天晚上回家准备试的,可是发现 不知要并联 的 1/100 NF 的电容没有找到,现在 节能灯能正常,但是因 双联电间漏电,如接 遥控开关 因漏电 36V 电压就能导通其自动控制,所节能灯这时就开始闪烁了!

网友E:
  直接重新 拉一根线吧,可能是在 装修时 电线在 穿墙时 破皮了,产生漏电,雨天可能倒更加的严重,当心触电 !

网友F(2017-08-13):
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客厅大灯,新装修好的。但是我测量了一下那个感应电有65然后我做了三个不同的实验,比如说单线,他没有感应电。我用双连接法,他就有24%至27的一个感应电。用多空那测试出来的感应电是40%至65之间的一个感应电。是何原因?

网友G:
技术贴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