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存储卡的问题

楼主(2014-03-09):
请教各位大侠;下载FX2N程序时出现“无法读取或写入超过俱卡容量的数据,请确认PLC参数的存储容量设定”无法下载,请问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另外换一个程序就可以了,看来是程序那个地方被整错了,慢慢找把;但还没有找到根本不的原因。

网友A:
一周又开始了,签个到吧!

网友B:
  检查你的 你的连接线是正确 不,还有就是 PLC 储存卡是不是满了,或是程序容量过大,建议将 PLC 原来的程序进行一次清空再试试

网友C:
1、程序超过8K;

2、程序没有超过8K但是超出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