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新手求助

楼主(2014-03-09):
为什么第一次减到-5的时候Y1没有输出,而到-8加到-5时才输出?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你的 程序 不是 设置在 -5 时候输出的吗,当然 它只有在 -5 时输出呀

网友B:
你没有看见图上已经有一句话?“若输出已经接通”。

足以说明第一次经过-5的时候是有置0作用的。由于是从大值向下经过-5,所以置0。第二次是由小值往上进过-5,所以置1。

明白吗?

网友C:
说明书上是这样写的,照这个说法 你这个图是没问题的

网友D:
C200是向上/向下计数器计数方向 就像3楼说的减计数复位,增计数置位。

M8200=ON  C200将作为向下计数器运行。反之C200将作为向上计数器运行。

网友E: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特别3楼还找出了书上的介绍,但是上面这幅图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梯形图状态下仿真会提示错误,不能正常仿真,但是转换为指令状态下仿真却正常,有兴趣的可以试试,老手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GX是V8.86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特别3楼还找出了书上的介绍,但是上面这...

是的啊 应该是编程软件的问题 梯形图不一定支持这种指令的监视,不知道连着真实PLC能不能用梯形图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