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稳压二极管并联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2014-03-10):
导通电压都是0.7,稳压值1个8V,1个6V,答案是0.7和6.一共有4种并联组合,这个是怎么算出来只有2种值的?

网友A:
并联的话,只能以最低的为准了。串联的话是两个之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联的话,只能以最低的为准了。串联的话是两个之和。

  同意,但是阻值 电压 可能有变

网友C:
2个稳压管并联电路有4种,其并联的2个稳压管的并联电压只有二种:6V与0.7V,见下图:

  第一种:2个稳压管接反偏连接,只有稳压值低的的管被击穿而形成6V稳压值。其它3种因电路至少有一只稳压管正偏,故正偏管道通,使其电压=0.7V

网友D:
并联稳压管有意义吗?用脚后跟想出来的问题啊!

网友E:
稳压管一般就是同型号同参数的,稳压值也会有差别,并联使用基本都是稳压值低的承担,我看你是想把稳压管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联稳压管有意义吗?用脚后跟想出来的问题啊!

是书上的题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并联稳压管有意义吗?用脚后跟...

这书谁编著的?“误人子弟”。

网友C:
  既然是书上的题目自然有它的道理,书写内容是育人的:题目为“二个稳压管并联有几种接法,其并联稳压管的电压值有几种?”,此出题的目的就是考核与提高学员灵活掌握及运用稳压管的特性去分析电路,有何不可的呢?谈不上“误人子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看该书面对的那个群体。对于幼儿园如果出个  1-2 =? ,很显然题有问题,学了负数的小学生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第四版,童诗白编的

网友D:
我的教科书啊!没找到你说的。

虽然是我老师,可弟子也没差啥啊1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六脉加易筋经  回复内容:对: 李纯绪...

李工实在,不过很多教科书,都不是为有用而写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晕了个去,高校教科书居然也这么写。

两个相同型号的稳压管由于材料、制造工艺、焊接、现场温度的不同,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除非经过严格特别配对,不可能解决并联的问题。实际电路中,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使是理论著作,在阐述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应该强调工程实际,特别是半导体,最开始章节中就讲述材料、温度的重要性,在讲述元器件时就不会出现这种有违工程的不当试题出现。

网友H:
1、我说两句,先说二极管:

1)二极管有两种工作状态,

a、正向导通状态,正向压降一般是硅管0.7v鍺管0.3v;

b、反向截止,反向电压为电路开路电压U;

2)二极管在工程上,有很多用处,

a、整流

b、变容调谐选频率(无线电技术)

c、与PN结正向并联分流保护,举例说功率管输入PN发射结的分流保护,或者叫陷幅保护;

网友H:
2、硅稳压二极管,

1)经常工作在反向击穿状态,反向击穿电压稳定,可以是各种稳压值;

2)因为是二极管,所以具有二级管正向导通的特征和应用;

3)在工程上,用在稳压电路,处于反接击穿状态;

4)稳压二极管可以与PN结并联使用,具有正反两种电压限幅作用;

5)在工程上,没有或者很少两个稳压管并联使用的情况;

6)在电子电路书中,作为习题是正常的:

3、作为习题,两个稳压值不同的硅稳压管并联有两种情况

1)反向并联,总有一个二极管正向导通,正向压降为0.7v

2)正向并联,

a、反接时,稳压值小的稳压管先反向击穿并稳压在此电压上6v,稳压值大的处于反向截止状态;

b、正接时,导通压降0.7v

网友I:
人家还是个孩子别再批评了。这只是一道题目,在实际的电路图中没见过,也不可能这么使用。

这道题目大家都帮他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教科书啊!没找到你说的。虽然是我老师,可弟子也没差啥啊1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1353474.html

下载的电子版答案上的

网友J:
此出题的目的就是考核与提高学员灵活掌握及运用稳压管的特性去分析电路,有何不可的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此出题的目的就是考核与提高学员灵活掌握及运用稳压管的特...

 作为高校教材该题不够严谨。

刚翻了下当年的教材,相同的试题,高等教育出版社的:

题 1-9 设有两个相同型号的稳压管,稳压值均为6V,当工作在正向时管压降均为0.7V,如果将它们用不同的方法串联后接入电路,可能得到几种不同的稳压值?试画出各种不同的串联方法。

在稳压管元器件讲解章节中特别表述了稳压管的不一致性和温漂特性。不管在稳压管元器件还是稳压管稳压电路两个章节,还有它们的试题中,通篇没有稳压管并联的描述。

帖子不是针对楼主本人,而是教材。至少我认为该题作为高校教材,的确不够严谨。你看高版社的教材就特别注明“串联”。真理越辩越明,我觉得这也正是论坛的意义,正是楼主发表该帖的意义。

网友H:
引用 网友F:
…… 你看高版社的教材就特别注明“串联”。

1、在实际工程应用上 ,没有两个稳压管并联的情况;

2、在实际工程应用上 ,有两个稳压管串联的情况;

网友K:
两个稳压管并联电压只有二种:6V与0.7V。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两个稳压管并联电压只有二种:6V与0.7V。

网友M:
楼主没说对,可能还有串联没说出来的。

网友N:
如果单说教材,有疏漏也属正常。一是编者水平有限,二是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也没什么好纠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没说对,可能还有串联没说出来的。

是的,串联的我会计算,所以没写出来

网友O(2019-04-17):
稳压管,可看成一个带内阻的电压源。这样并联是否有意义,就有答案了。某些工程中同电压的稳压管并联,可减小内阻,降低稳压管本体功耗。间接实现大电流稳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