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PI与MPI有何区别

楼主(2014-03-10):
PPI是点对点(point to point),MPI(multi point)多点  MPI通信  MPI (Multipoint interface)是SIMATIC S7多点通信的接口,是一种适用于少数站点间通信的网络,多用于连接上位机和少量PLC之间近距离通信。  通过PROFIBUS电缆和接头,将控制器S7-300或S7-400的CPU自带的MPI编程口及S7-200CPU 自带的PPI通信口相互连接,以及与上位机网卡的编程口(MPI/DP 口)通过PROFIBUS或MPI电缆连接即可实现。 网络中当然也可以不包括PC机而只包括PLC。  MPI的通信速率为19.2K~12Mbit/s ,但直接连接S7-200CPU通信口的MPI网,其最高速率通常为187.5Kbit/s (受S7-200CPU最高通信速率的限制)。  在MPI网络上最多可以有32个站,一个网段的最长通信距离为50米(通信波特率为187.5Kbit/s时),更长的通信距离可以通过RS-485中继器扩展。  MPI允许主-主通信和主-从通信,每个S7-200CPU通信口的连接数为4个。  MPI协议不能与一个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通信,即S7-300或S7-400与S7-200通信时必须保证这个S7-200 CPU不能再作PPI主站,Micro/WIN也不能通过MPI协议访问作为PPI主站的S7-200CPU。  S7-200CPU只能做MPI从站,即S7-200CPU之间不能通过MPI网络互相通信,只能通过PPI方式互相通信。  STEP 7-Micro/WIN可以与S7-200CPU建立MPI主-从连接。硬件使用CP5611卡加上PROFIBUS或MPI电缆,S7-200 CPU通信口上要使用带编程口的网络连接器。S7-200CPU的通信口最低通信速率可设为19.2K,最高187.5K。  注:CP5613不能通过MPI方式与S7-200 CPU通信口进行编程通信。  S7-300和S7-400 CPU可以作为MPI主站用XGET(SFC67)和XPUT(SFC68)指令读取S7-200数据,通信数据包最大为64个字节。S7200 CPU中不需要编写任何与通信有关的程序,只需要将要交换的数据整理到一个连续的V 存储区当中即可。  多数的300只有MPI通信口,有的带有DP(315-2DP)口或者PPI口(315-2ptp)。

如有不对,恳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