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松下PLC的A21模块应用

楼主(2014-03-10):
现在在用A21模块与位移传感器配合,不会接线了。有用过的老师请指点一下。

网友A:
与A21模块共地--BLUE

BROWN是电源端

BLACK是输出端上边表的很清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A21模块共地--BLUEBROWN是电源端BLAC...

好,谢谢,问题解决了,不是接线的问题,是读取wx10的指令用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