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人际的问题

楼主(2014-03-10):
同一程序写入同一台达PLC(DVP20EX200R),只是代理商不同,可是与同一人机界面(DOP-B10S411)联用,出现的组态画面结果不一样,假设A代理商是之前合作的伙伴,他们的PLC用了很多年一直很稳定,B是现在的代理商,我们用了他们的PLC,写入同一个程序,B代理商的人机界面的显示出问题,画面很乱,不受控制,而A代理商的PLC没啥问题。

本人想到的大致原因有以下几点:

1、B代理商的PLC本身就有问题,比如里面的模拟量模块块了等;

2、还是程序的问题,改的寄存器的值过大;

3、信号干扰(不大可能);

4、是否与PLC、触摸屏的软件版本有关??版本过低?

请教各位大虾,以你们的经验还能想出啥原因???新人,求多多指教

网友A:
请先检查版本。然后将B代理商PLC的程序和内存全部清除以后,再写入试试。

就是同一家PLC,由于其它原因,内部寄存器可能会有数据存入在停电保持区内,这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打个比方:人机中输入D420,D430,且为单字,执行指令dmul d420 d430 d450,理论上结果是对的,但如果PLC中的以前就保存有D421、D432数据,结果就不一样了。

网友B:
确认下EX系列的版本是不是一样(现在多为EX2)?或者是有断电保存寄存器的值是WPL设定的,而新的没有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先检查版本。然后将B代理商PLC的程序和内存全部清除...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对于“然后将B代理商PLC的程序和内存全部清除以后”这句话不大理解,程序是我们自己的,B代理商只提供PLC机,将B代理商PLC的程序和内存全部清除??怎么清除??具体怎么操作??软件版本应该不低,我试试看台达最新版本?就是你那句话,信任表示理解的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下EX系列的版本是不是一样(现在多为EX2)?或者...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两个一样的,都属于EX2系列,同一个型号,就是代理商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请先检查版本。然后...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在编程软件“通信”下拉菜单下有个“PLC程序及内存清除”,此项操作的意思是将PLC恢复到出厂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国产P...

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