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氨氮自动检测仪的知识介绍

楼主(2014-03-10):
水样和掩蔽剂混合后,以游离态的氨或铵离子等形成纯在的氨氮在碱性环境和增敏剂存在的情况下,与水杨酸显色试剂反应生成一种带色络合物,分析仪表检测此颜色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换算成氨氮值输出来,生成的带色络合物量相当于氨含量。

1、测量原理:

水样和掩蔽剂混合后,以游离态的氨或铵离子等形成纯在的氨氮在碱性环境和增敏剂存在的情况下,与水杨酸显色试剂反应生成一种带色络合物,分析仪检测此颜色的变化,并把这种变化换算成氨氮值输出来,生成的带色络合物量相当于氨含量。

2、技术参数:

测量范围:0.05-500 mg/L 氨氮。

准 确 度:不超过±10%

重 复 性:不超过±5%

测量周期:最小测量周期为40分钟,据实际水样,可在5~120min任意修改消解时间。

采样周期:时间间隔(20~9999min任意可调)和整点测量模式。

校 正:仪器可定时进行灵敏度和零点校正

校准周期:1~99天任意间隔任意时刻可调。

维护周期:一般每月一次,每次约30 min。

模拟输出:4-20mA

信号接口:RS-232

环境要求:温度可调的室内,建议温度+5~28℃;湿度≤90%(不结露)。

电 源:AC230±10%V,50±10%Hz,5A。

尺 寸:高1500×宽550×深450(mm)。

其 他:异常报警和断电不会丢失数据;

触摸屏显示及指令输入;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

仪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3、性能特点:

仪器的消解比色一体完成,结构简单可靠,减少产生误差的可能。

采用进口改型聚四氟乙烯透明软管,管径大于1.5mm,减少了水样颗粒堵塞机率。

可以自动清洗采样管道,防止藻类或者生物膜的生成。

异常复位和断电后来电,仪器自动排出仪器内残留反应物,自动恢复工作状态。

故障率低、维护量小、试剂消耗量少。

智能故障自诊断功能,报警提示,仪器管理和维护十分方便。

采用Panasonic进口PLC等控制元器件,减少了环境干扰和设备故障。

采用多通道阀,防腐性能强,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

4、应用领域:

用于工业用水、原水、中水、循环水、冷却水、锅炉用水、废水、生活污水、化学水等介质的测量

主要用于对高压注水、循环水、油水混合物、生活水、污水等介质的测量

节能监测中心、水资源管理、供排水协会、环保部门、卷烟厂、消防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