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S7-200之间的数据交互通讯问题

楼主(2014-03-10):
本人刚开始学习西门子的PLC,看到PLC通讯的部分,2台PLC之间的通讯,假设一台A,一台B。现在将A中的VW100的数据传送到B中VW100,B中的从VD200开始的数据传送到A中VD200开始的地址。该怎么来实现这样的结构。

网友A:
启用PPI通讯向导即可轻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用PPI通讯向导即可轻松处理

用这种方式的话是不是还需要什么网络连接器,要是用自由口的编程可行吗?

网友B:
两个自由口相连,用指令就可以

网友C:
秦君_1你这个做的也太牛了吧

网友D(2018-10-18):
Modbus或者自由通讯。

网友E:
CP243u,它能够使你用 WinCC 自带的驱动[TCP/IP(auto)]连接 S7-200。在
工程应用中化复杂为简单、方便实用。减少了因使用 OPC[即 PC ACCESS]而带来的通讯不稳定性!
WinCC 中的 I、Q、M、DB1(切记是 DB1)与 S7-200 中的 I、 Q 、M、 V 一一对应,使用时非
常简单,填完 IP 地址就可立即使用。同时 S7-200 的编程软件 MicroWin 也可同时工作,可通过
CP243u 对 s7-200 进行上传下载程序,在线调试及监视,功能是相当的强大,西门子不能同时做到。

连接 WinCC 不需要用 OPC,可以直接连接,增强通讯稳定性。
 可以利用西门子 Prodave 和 VB 开发自己的 S7-200 用上位软件。
 可以同时连接 4 台上位机
 拥有 2 个通讯通道,可以实现 S7-200 与 S7-1200、S7-1500、S7-300、S7-200 Smart 等
PLC 的通讯功能
 通过西门子 S7-200 的 PPI 编程口与 PLC 连接,不占用模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