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负12V平板电源的采购问题

楼主(2014-03-10):
本人想买个平板电源,但是不知道哪一个品牌好,请教大神来推荐一下。我要的是正负12v的电源。具体参数如下:我要这个电源是用来给两个电眼供电的,请大家推荐网址,品牌,和选型参数。

网友A:
正负12V的也有的;好像不常见;

网友B:
这个电源很普通,精度要求也不高,去电子市场买个便宜点的就行。

网友C:
你可以选一个普通的正负12V的开关电源。也可以选择模块电源

网友D:
  选一个普通的正负12V的开关电源就行,台达,正泰===

网友E:
这个直接选用输出±12V或者用2个12V电源连接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