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连接3台维纶触摸屏可以并出来吗

楼主(2014-03-10):
我现在想用一台信捷PLC连接3台触摸屏,我知道以主从站的形式或MODBUS协议都可以实现,但现在的问题是想全部并在PLC这边,因为环境比较恶劣,如果是串上的话,和PLC通讯的那根线坏了那其他的也就不好使了,我想做到3台屏任意一个坏了其他2台还可以继续使用。我要实现的功能很简单,在屏上设几个按键把这个信号反馈给PLC,PLC接收到信号后输出。在屏上设一个按键也可以,就是用的时候按一下这个屏就可以和PLC通讯,其他屏不起作用,求各位高手告诉一下可以实现吗,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买屏,试不了,谢谢了。

网友A:
有的信捷的plc应该有两个232口 一个485口

这样连接3个屏就很容易了

网友B:
在HMI中,通过系统寄存器来修改串口参数就可以实现了啊。